gtx1050ti显卡,核心对地点处只有1.2欧正常么?

楼主(2020-01-18):
众泰zotac gtx1050ti显卡,核心对地二极值为零,核心对地电阻只有1.2欧,用风枪加热核心,对地电阻会继续下降到0.3欧;测量核心电压只有0.3伏,核心不发热,显存供电为0,是核心坏了吗?

网友:
新显卡的核心内阻本来就很低~0.几欧

网友:
核心不热,应该不短吧

网友A:
显存应该有一路单独供电吧?

网友:
不会吧  这摸底

网友:
正常。。。现在的新显卡 对地阻值低的吓人。。。。。。二极管 挡基本都是0.。。。。

网友:
阻止一般不要考虑

网友:
刚才测了一下供电芯片up9509p供电脚电压只有1.5,手摸芯片微温,拆除之后,电压恢复5v。买个芯片,正在路上。感谢各位的朋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存应该有一路单独供电吧?

应该是先出核心供电,再出显存供电

网友:
供电不合适

网友:
10系列显卡对地阻值都是很低的,不为零即可

网友:
NV这几代的GPU核心电阻是很小,有的只有零点几。你测试到的电压现象应该是核心电源有问题,只要排查核心电源就行了,至于为什么显存电源是0V,那是因为这是上电时序问题,核心供电没有正常工作,就不会发出POWER GOOD信号给到显存电源,所以显存电源收不到EN信号,就是关闭的。

网友:
更换了核心供电控制芯片up9509p,测量芯片8脚输出的2V基准电压正常,一路供电管上下管G极都有PWM波形,另一路供电管G极没有波形,而且输出电压仍为0.3伏

网友:
up9509p的供电脚已电压恢复5v。

网友:
好了,原来是供电芯片没有焊好!

网友:
核心供电0.77至0.8,显存供电1.3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