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30p通电喇叭就响

楼主(2020-01-19):
联想Y430p,如果拔除AC电源,过段时间再插上,喇叭就会响,同时触控板指示灯亮,但是这时如果开机启动,声音就消失,启动后再关机,也不会响。一定要断电再插上,就会响,这时啥问题

网友A:
检查下电源管理。电源控制问题。

网友:
声卡应该在待机是没供电的,应该查一下声卡供电电路。

网友:
是不是二级供电待机就有电了?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进液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下电源管理。电源控制问题。

你是说主板的电源管理模块吗?我只会刷刷bios,维修估计没能力。换个AC充电器有用吗?

网友:
这种应该是声卡问题

网友:
我也有遇到一个DELL开机喇叭就会响,像以前的电视机没信号的雪花声,不知道搞哪里,感觉会导致的都换了,没一点反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