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20-01-19):
各位师傅看看这个是屏幕问题,还是驱动板问题。如果是驱动问题,求驱动和烧写方法。

网友:
查屏规格书,用近似分辨率刷,多试几个就是。要么叫卖板的帮你找。

网友:
这个像屏问题,cof问题,要有压屏机才能弄

网友:
用通用驱动板测一下屏,先排除一下

网友:
好像是分辨率不合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