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重启--XR搬板一例

楼主(2020-01-19):
客户寄来一块XR主板,说自动重启,已经排除外配

把板子装在测试机器上,发现大概开机1分钟左右就重启

看数据分析,大概CPU和硬盘之间通讯有关系

看沙漏助手,1次崩溃8次致命重启,提示都和CPU有关

拆硬盘,打焊盘阻值,看起来都正常,和客户沟通搬板

原板上的CPU拆除依然用打磨机,这样能保证全程最高280度温度,最大限度保证搬板后稳定性
打磨CPU有个小诀窍,这种要保留CPU上贴片电容的
可以直接留一定厚度,然后加温把残留层揭下来,胶基本都带走了,非常干净

手头就0.15钢网,锡珠比较大,所以植锡完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下锡珠是否大小均匀
要是0.12钢网的话,基本上肉眼观察下,大小不差别太过分都没问题

ID板打磨好,清理焊盘,准备装上CPU
打磨有个好处,焊盘会比较漂亮,空点也基本不会掉
如果经常接同行搬板的,暂时又不想买打磨机的,可以考虑直接买打磨好的ID板
(之前去华强北听说打磨好的ID板子价格和不打磨的没啥差别)

虽然XR~XSMAX的码片测试架有一个
按精诚老板说法,逻辑码片写进去也没用,所以直接把码片拆下来搬到ID板上
码片未知如图红圈中,9脚小芯片,实际上和以前的4脚芯片一样,时钟数据供电接地

硬盘算所有芯片里最容易的,忘记拍图

搬基带,因为粗心花费了不少时间
原本基带屏蔽罩是切割好的,如图
但是这个ID板子之前某些原因把基带码片拆掉了,我没注意
用测试架写了下没读到码片,就马大哈的认为码片虚焊
然后拆了屏蔽罩,发现没码片
好在原板码片资料已经读出来,搬这个码片就没压力,万一飞走也不怕

装好码片就装基带

客户说NFC可以不搬,所以就没搬

谢谢观看!

网友A:
不是说NFC不搬也会白苹果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说NFC不搬也会白苹果吗?

不搬需要刷机

网友:
哦,手工特别6啊

网友:
这不是我干的,我就是看没人回复你怕你尴尬

网友:
不搬NFC的话,applepal用不了
如果机器有开机密码的话
需要按开机密码正确后才能读取进入系统
但是这个机器没开机密码
不搬NFC的话也直接进

网友:
.手工确实厉害,赞一个

网友:
就是考验手工 手机真跟理论没啥关系了

网友:
搬板教程式维修

网友:
不搬NFC会造成休眠状态下接不到别人的电话吗?

网友:
手工相当了得,大神

网友:
手工确实厉害,赞一个

网友:
手工可以呀,全搬吧

网友:
佩服啊,这技术活

网友:
确实厉害,没有遇不到的,只有想不到的

网友:
不搬nfc的话,会进入保资料刷完机的界面,输密码走两次进度条之后就可以进系统了

网友:
楼主手工确实厉害了

网友(2020-02-24):
摩拜大神33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