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JGE能不能代还sr2c4和sr30w

楼主(2020-01-19):
过年了接了两个本一个暗影精灵南桥型号sr2c4  一个联想的拯救者南桥型号sr30w在某宝上面定了南桥,先定的sr2c4货到了是qjge不知道能不能代还还有一个在路上不知道会不会也是qjge,现在四卖家已经放年假,电话打不通了,联系不到,不知道另一个发的型号是啥,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qjge能不能通用这俩南桥,在线等待,客户着急过年了也没啥好办法啊

网友:
只试过QJHT成功代换过SR2C4。
手头也有个SR30W坏的,搭车同问哦~

网友:
玻璃桥  坏的多 价格高

网友:
现在翻新桥太多

网友:
不敢沉了  ,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可以换sr2c4还是sr30w还是都可以啊 兄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换sr2c4还是sr30w还是都可以啊 兄弟

前几天有个联想r720桥坏了,就是sr30wX宝给我发的就是qt啥玩意的桥,,然后上个月有个战神的机器桥坏了是sr2c4 也是发的qt的桥,,这种QT的好像是工厂版的,换上去就知道了嘛。。不行摘下重值,,废点时间而已,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前几天有个联想r720桥坏了,就是sr30wX宝给我发的就是qt啥玩意的桥,,然后上个月有个战神的机器桥坏了是 ...

大家有反应过换QJHT 和QJHV成功的QJGE的不确定 你还记得当时换的后面的字母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大家有反应过换QJHT 和QJHV成功的QJGE的不确定 你还记得当时换的后面的字母吗?

没有太注意,,反正淘宝是不会发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太注意,,反正淘宝是不会发错的

好吧,感谢兄弟评论

网友:
手上有一个一样的板 一直没换南桥 怕买到坑

网友:
这个芯片很多坑,只能说试试吧。

网友:
看运气,大家都摸着石头过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