熄屏之后点不亮,问一下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20-01-19):
熄屏之后点不亮,问一下是什么问题 需要强制重启才行

网友:
底座摔过,里面散热条有点变形

网友A:
待机之后唤不醒, 官网显卡驱动、电源管理等,联想的特色, 兄嘚,这是板卡级的。
如果这样还不行,建议客户先这样用着吧, 小心故障扩大、还不给客户

网友:
待机电路故障了呗

网友:
在设置中把休眠功能关闭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之后唤不醒, 官网显卡驱动、电源管理等,联想的特色, 兄嘚,这是板卡级的。
如果这样还不行,建议客户先这样用着吧, 小心故障扩大、还不给客户

这是V星的…

网友:
建议换个系统或者显卡驱动

网友(2020-02-29):
额,不能显示怎么重装系统

网友:
干一炮显卡试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