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led屏幕,亮度越高闪屏越严重

楼主(2020-01-19):
品牌oppo 型号r15,oled屏幕亮度调的越高,屏幕80%部分闪烁越严重,请问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A:
百分80可能高压供电有问题,或者屏灯管老化

网友:
老化了,换屏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百分80可能高压供电有问题,或者屏灯管老化

自发光屏,没有灯管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查背光供电电感,可能带载能力不行了!

网友:
这种闪屏,我见过的一个vivo x9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屏幕的问题

网友:
屏幕老化了

网友:
不明白别乱说!OLED有灯管吗

网友:
用了两年就老化了吗?不是供电芯片的问题?亮度越高,功率越大,感觉是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铁定是电池问题,换一块儿秒杀

网友(2020-03-05):
闪屏时测量一下Avdd 和正负压是否有跳变,电压有问题再考虑OLED 供电芯片和周围电感

网友:
你说的摄像头下闪烁?oled频闪很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