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-7447触发掉电保护

楼主(2020-01-19):
一台DELL的DELL 14-7447 同行清灰的时候 搞成掉电了,现在故障是 一通电 指示灯就常亮白灯。待机3V5V都正常,一按开关指示灯就灭了,3V5V待机电压也没有了    待机电压正常的情况下 待机芯片的EN1  ALW_ON3.3V 正常的这个是IO 83脚发过来的 83脚也是3.3V正常  只要一按开关,IO的83脚ALW_ON就从3.3V变成0.89V左右  就不正常了  我现在都不知道哪里后继有短路了,   希望各位给我点维修思路啊,这种后继短路保护的  我一点思路没有啊?

网友A:
可以查下EC和二级电压

网友B:
你看一下这款机器是不是有个排线接小板开关,把小板那头的排线重新插一下,是不是7447我忘了,我记得好像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查下EC和二级电压

请问怎么排除EC或者2级电压有没有问题  能加个微信指点下吗   不管修好不修好  都给你个红包感谢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看一下这款机器是不是有个排线接小板开关,把小板那头的排线重新插一下,是不是7447我忘了,我记得好像是 ...

不关哪里的事  我断开那个小板  开机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

网友:
触发的电流是多少?清灰导致的问他楼主可以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一下主板是否有掉件。

网友:
清灰导致的问题

网友:
让清灰的人好好回忆一下,也许可以缩小排查范围。

网友:
检查后级有短路吗

网友:
掉电后待机都没得说明是后级有短路保护了

网友:
修好没?按开关后查一下电阻R417两端有没有3.3V.如果有看D7有没有安装。

网友:
不是断开,而是两头排线都要重新插好,有其中的一头插不好,都自动开机,而且不显示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好像知道怎么排查,等热心人来回复,顶起

网友:
何不试试换一下3,5V的录播电龙

网友:
可以打一下alw_on脚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正常

_

网友:
多等一会,看看也许会自动上电,等30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