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780t-d3L不触发,5vdual电压1.0v左右的通病

楼主(2020-01-19):
先上主板型号

q293的2脚输出只有1.0v左右

换掉图中这个小电容就好了,它是c1496

这个是图纸

借鉴了老大的文章,才找出了那个小电容,虽然两个板型号不一样,都是电路差不多,谢谢老大提供了方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辛苦了!学习学习。

俺也是看这个板没有人发出来。俺就出出主意,换了就好.

网友B:
是c1469吧。老徐的帖子我也看了,是个精华帖,不过不用花钱,看月饼老师的评论就能理解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c1469吧。老徐的帖子我也看了,是个精华帖,不过不用花钱,看月饼老师的评论就能理解了。

是c1469没有错,写错了

网友C:
q293的1脚应该高电平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q293的1脚应该高电平把

低电平有效,4.7xv,不会有输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低电平有效,4.7xv,不会有输出

4.5v.以上不可能有输出5vsb

网友:
看了会,没看懂,看来还是得看完整电路图

网友:
直接飞线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