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黑麦游戏本待机芯片型号

楼主(2020-01-19):
求各位大神告诉我黑麦游戏本待机芯片型号
今天接一黑麦笔记本不开机,时有0.1待机电压,开关处有3.3V,拆机到看待机芯片PU4芯片一片生霉,电表测无3.3V和5V电压,芯片出来3.5V5V正常,因看不到型号,重新植锡了一次芯片上板测得5V电感处有6.3V无3.3,待机电压0.3-0.5V,再次加焊,5V3.3V均无。上网找此黑麦笔记本电路图及相关,均无果,至此维修陷入僵局。

求各位大神有此机电路图或者PU4待机芯片型号的,告知一下,不盛感激。

网友:
对了,主板号MS-16GC1,淘宝找到的图片

网友A:
2楼图片很清晰了。可以看见是1225C,即TPS51225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楼图片很清晰了。可以看见是1225C,即TPS51225C

好眼力!就是1225

网友:
这个芯片找不到 你修起来就困难楼  不测测芯片条件吗  直接干

网友:
这就芯片图纸喽

网友:
谢谢楼上各位,好眼力,好图纸呀,接下来看有没有芯片了。芯片供电正常12V。

网友:
1225c 不是很明显吗

网友:
V星的代工,跟16J很多板子差不多,电池芯片肯定是一样的

网友:
1225c这芯片很常用,维修常备的

网友:
旧板拆了一个,还是无3.3 5V,线性3.3 5V正常

网友:
msiV星主板   查EN.   有个转换管

网友:
说错了  没有转换管,待机芯片的EN  6  20脚!en直连KBC的98脚!
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没问题的就话就看看KBC工作条件,这个en是按开机键之后产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