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联想e460电脑,清灰后bios界面都卡

楼主(2020-01-19):
所有外设都去掉,单板外置键盘开机。bios界面都卡,图像都是一条一条显示的。
但是正常进系统后不卡,进系统之前大约卡一分钟左右

网友A:
bios干了再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bios干了再说

还有别的可能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别的可能么?

先软后硬  显卡吧

网友:
支持先软后硬

网友:
小电池放电。BIOS 。。。这个带黑胶的东西  一般大芯片没有那么容易坏吧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呀

网友:
三板斧伺候, 干完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