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

楼主(2020-01-19):
帮助看看这台LG液晶显示器的故障,如何检查和修理建议

网友:
主题改下  主题改下

网友:
楼主估计只能换板了......

网友:
保险点 直接换显示器

网友A:
从图片看:
如果要解决右侧画面异常故障:换屏或者把面板交给修屏的师傅。
如果要解决菜单显示异常的故障:刷软件有很大概率解决,如果还不行,换大片和LFASH就解决了。
如果要解决无信号异常:那就调菜单-接口电路-软件-大片。实在不行就换板。

当然,如果还不行就换人。不管收费还是不收费,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是符合三方的利益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图片看:
如果要解决右侧画面异常故障:换屏或者把面板交给修屏的师傅。
如果要解决菜单显示异常的故障 ...

他那个LG的显示器应该是屏有问题导致的,至于菜单显示是正常的,我之前有台LG19寸的显示器在刚开机或不接型号进入的时候就是显示的这种“无信号模式”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回复,我是新人刚注册的,有些规则还不清楚,敬请原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