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心加焊问题

楼主(2020-01-19):
问一下各位加焊核心的时候,你们用镊子推一下核心嘛,不推行不行啊,感觉推容易把核心推坏哎

网友A:
虚焊不是底下锡珠虚了,是芯片晶体本身虚了,推一下什么用也没有,只会给你用力过度造成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虚焊不是底下锡珠虚了,是芯片晶体本身虚了,推一下什么用也没有,只会给你用力过度造成麻烦

好的,谢谢大佬,过年好

网友:
推一下,手别抖,一抖就重头再来

网友:
个人习惯问题吧。感觉只是感觉上焊接贴合的更完美  只是感觉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

网友:
有推有不推的,垃圾板子怕烤变形了要提前推下,推动后立即降温。

网友:
手抖。现在不敢推了,一推重来特麻烦。

网友:
好像高手都不推 信心

网友:
我有点强迫症,每每推一下感觉不放心,要多推几下才放心,也没觉得出什么问题。重点是温度和焊油

网友B:
推不好就麻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推不好就麻烦了

容易推连锡

网友:
嗯,是容易连锡,注意手法和力度

网友:
你要是推不行的话肯定没加焊油加焊油推一下它会自动归位的,要么就是用的焊油不行

网友:
推一下能动才能确认芯片下的锡球都融化了 不然真的不好判断

网友:
轻轻的推一下,手腕放个地方助力,不然手一用力大了就推过头了。

网友(2020-02-18):
个人感觉不用推一下,温度掌握好了就可以了

网友(2020-03-25):
这个要看手上功夫,推的时候最好不要手抖。其实也可以不推,如果芯片位置在焊接前有点歪的话,锡球融化后芯片会回正。

网友:
设备精良是可以不用推的,关键那种设备太贵 ,我们用不起呀,

网友(2020-05-20):
手找个着力点,固定着,这样就不怕抖了。不推没底,到底有没有全溶化都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