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一波三折的联想Y430维修

楼主(2020-01-20):
今天收到客户送来的电脑。型号是联想Y430,客户说将电源头拔后,就导致开不了。我插上电源,摁下开关,发现电流卡在0.9A左右,然后就掉电。报了价,等客户走后,拆下主板,发现CPU电压已经出来了。心想,要不先刷一个Bois看看。于是,下了一个BIOS。(版号是LA- 4142P)刷进去后,OKLENOVO联想LOGO图标已经出现,有点窃喜,这又是一个捡钱的故障。
可是等到装机时,发现怎么电流好大,电压已经拉下来了。而且开不了机。这下给我吓得。直觉告诉我,里边有短路。于是,又拆开,将CPU取下,测各大电感,都是正常的。于是将可调电源电压调到2V,直接插电,电流能达到2A左右,可怎么摸都摸不到发热的地方,难道我的手不灵敏?于是,用脸凑上去,但也没发现有发热的地方。上迅维网看了一下,有人说是屏线旁边的电容,但取下后,发现故障依旧。后来,摸着电源头那线比较发热,我就怀疑,难道是线有问题(如下图)。取下电源头与主板连接的那端,看看是否是电源头那儿短路。果不其然,同样出现了先前的问题。断定就是它的缘故。哎,让我在主板上苦苦的摸索。换了一个上去,OK。机器点亮。
但接下来的问题是,在装好机器后,发现开机一会儿关机,进入PE同样如此。这下又让我发愁了。难道是BIOS不怎么兼容。同时,我也想到显卡这一块,打开后盖后,发现因我的粗心,显卡上边的铜片忘记给装了。难怪显示一会儿就自动关机,原来这是因散热出现问题机器自动保护了。幸好机器有自我保护功能,不然——哎,经过这一番折腾,终于可以正常试机了。本帖无有多少技术含量,只不过给各位参考一下。避免走一些没必要的弯路。谢谢观看。

网友:
我自己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型号。显卡老是出问题,最后拆了集显。

网友:
这个机子通病 是散热器坏,散热不良,
CMOS电池没电 会不亮机

网友:
电源线是弯折破皮了短路了吗

网友:
技术强悍 不错的帖子

网友:
取下电源头与主板连接的那端,看看是否是电源头那儿短路。果不其然, 还是细心决定成败

网友:
这机器毛病好像很多

网友:
用脸测试短路,如果板子漏电的话,你岂不是要毁容?还有脸皮厚的人应该不适用吧

网友:
我想看你怎么用脸修笔记本的

网友:
有铜片,说明机器被修过了,师傅良心加了散热铜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