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航嘉350W,修复经验

楼主(2020-01-20):
(图片)

网友:
三个表那个是个视频,请问大家怎么上传视频呢?

网友A:
这个故障不常见,借鉴的意义不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故障不常见,借鉴的意义不大。。。。。。。

不是吧?风扇转一下停,我觉得占了一定的比列,常见

网友:
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航嘉350W,修复经验 ,谢分享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吧?风扇转一下停,我觉得占了一定的比列,常见

你没仔细看楼主的检查结果是三极管两极相碰了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没仔细看楼主的检查结果是三极管两极相碰了...........

电源区发帖的也不多了

网友:
意思就是出厂问题了

网友:
保护的故障很多

网友C:
我也遇到过你这种问题,短接黑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,原因是电源上一个二极管坏了,代换后可以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遇到过你这种问题,短接黑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,原因是电源上一个二极管坏了,代换后可以正常工作。

这是常见原因,可以借鉴............

网友B:
我想突出的是,用三个表这样锁定故障范围的方法,是行之有效呢?还是我这次是碰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想突出的是,用三个表这样锁定故障范围的方法,是行之有效呢?还是我这次是碰巧?

这要求三块表或更多,不宜推广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修复经验 ,谢分享。

网友:
很羡慕楼主的表展...........

网友:
展啥,我为了修电源都绞尽脑汁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,我还有几个电源扔那里,有时间照着修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