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T410充电芯片坏导致无待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01-20):
  机器型号: Lenovo ThinkPad T410

  板号:09A21-1

  故障现象: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。

  拆机发现板子上的TB芯片供电脚已烧毁,相连的2个电阻也挂掉。

  上次修到个是电源导致板子烧了一大片,屏也烧掉了,但愿这个好点,手头上没芯片,定芯片回来后,更换TB和R413和R422。

  再次上电涛声依旧,直接测量BD41760KVT的59脚发现无电压,追其来源。

分析:
  插入电源适配器,,20V经保险F2改名DCIN_PWR20_F电压,经保险F5,经二极管D10,转换为VREGIN20电压,为BD41760KVT(RINKAN_2)的第59脚VREGIN20供电。

  实测发现F5挂掉,导致TB的59脚无供电,果断更换。

  再次上电,测量小电流的公共点已经产生,依旧无待机电流。

  扫荡待机芯片各个条件发现线性已经产生,无PWM1 和PWM2开启,追查其产生条件。

分析:
  VINT20给待机芯片TPS51222的23脚供电,-PWRSHUTDOWN给其线性开启,TPS51222分别输出VREG3和VREG5,TPS51222从29脚输出VL5驱动Q65导通,拉低-EXTPWR_ASIC给联想芯片.(前提是低电平的-EXTPWR是适配器经过F2保险改名DCIN_PWR20_F分压给充电芯片ACDET脚 分压为2.6v左右,充电芯片检测到ACDET大于2.4V后,输出低电平的-EXTPWR)。

  联想芯片得到供电VCC3SW,复位SWPWRG,且收到-EXTPWR_ASIC后,自动发出M1_ON,转换成VCC5M_ON VCC3M_ON,3FP_ON,分别送给待机芯片,TB芯片若收不到-EXTPWR_ASIC就需要触发后再发出M1_ON)

  待机芯片TPS51222收到VCC5M_ON  VCC3M_ON后,输出待机VCC3M,VCC5M。

  实测发现VL5控制Q65导通D S电压分别为3.3V导致联想芯片条件不足,-EXTPWR_ASIC为3.3从而不发出VCC5M_ON VCC3M_ON,3FP_ON给待机芯片。

  测量充电芯片ACDET脚电压已大于2.4V,没拉低-EXTPWR。

  果断更换充电芯片U7。

  再次上电久违的待机电流来了:

  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亮机:

本案例由迅维会员(陈豪龙)原创提供

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!
扫码注册即可使用!
↓ ↓ ↓

网友:
楼主技术杠杠滴

网友:
教学贴啊

网友:
IBM 的开机比较复杂,看着头痛呢

网友:
怎么给T60的电图图一模一样,楼主讲的我太熟悉!都知道元器件在主板哪里

网友:
-EXTPWR是由电源管理芯片ACOK脚发出,经VCC3SW上拉,直接到了U61第二脚,作为开启3V5V待机电压的先决条件!

网友:
没得命的详细技术能耐,咋学得啊,芯片级高级课程吗。

网友:
大师的文章 都是精品呀

网友:
毫龙哥的作品必属精品,

网友:
这写的详细!

网友:
楼主,看来把电路原理和上电时序都搞懂了!

网友:
楼主想问下充电芯片BD41760KVT是不是就是U7呀?

网友:
楼主,我咋看见电路图上充电芯片BD41760KVT是U61

网友:
不错,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楼主真是下功夫了啊!

网友:
不知不觉翻到自己的贴

网友:
感觉在听老师讲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