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问:电视出现彩色竖条纹,是屏坏了吗?

楼主(2020-01-20):
代问:电视出现彩色竖条纹,是屏坏了吗?如图

网友A:
排线问题吧,这个可能要压排,但是,据说压排的话还不如换屏,换屏的话还不如换机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排线问题吧,这个可能要压排,但是,据说压排的话还不如换屏,换屏的话还不如换机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哈哈,很在理,压屏不如换新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 要压屏 我们这里压屏 还是划算的

网友:
可能是屏线问题

网友B:
拆机后小心拆屏线,并用巧劲清洁下屏线,屏的图像时好时坏,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,需要重新压屏,

固定的色彩不行就是屏坏了

网友C:
这个应该是37寸或者42寸的吧?没有维修价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应该是37寸或者42寸的吧?没有维修价值

是42寸的,没维修价值就叫他扔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拆机后小心拆屏线,并用巧劲清洁下屏线,屏的图像时好时坏,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,需要重新压屏,

固定的色彩不行就是屏坏了

固定吧,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来越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固定吧,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来越多了

日常使用频繁,不注重保养,在湿气重的环境下,用了7---8年的东西最容易出问题了,目测如果觉得老化严重的话就报废吧。

网友(2020-04-13):
可能要压屏,不划算。

网友:
屏幕出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