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40-70 装不进系统引发的主板维修

楼主(2020-01-20):
同行送来一台联想笔记本型号M40-70 故障描述装不进系统  拿过来我就按简单的来 开始安装系统 进pe正常 ghost系统 顺利完成 在安装的过程中死机 于是换系统 ghost 版 安装版 win10 都不行  接下来换硬盘换内存 拔掉多余的外设 这些套路尝试了一个一遍又一遍 还是不行 就放一边干其它事情去了 今天没事又拿出来琢磨 开机直接不显示了 开机掉电 拆D壳机器看着主板成色教新 这款笔记本是拆d壳取主板的 最后没办法 把主板全部拆出来检测了一下  惊讶的发现鼠标底下下有浸液腐蚀  心想这下是找到问题了  赶紧拿洗板水清洗了一下 发现 一个R290220k的电阻腐蚀脱焊了 更换电阻开机发现电流还是上不去0.3A左右掉电 开机瞬间量各大电感发现显卡供电没出来 连cpu电压都出来了 查显卡供电芯片PU801 32脚EN DGPU_PWR_EN 没有开启 追查由来发现一路进了桥 一路进了EC 感觉又进了死胡同 去论坛转一圈发现 一哥们的案例故障和我的一个样 最后刷了BIOS问题解决 有点匪夷所思。

网友:
bios不对  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BIOS  很多问题都影响  显卡装不上

网友:
现在的机子bios坏的几率太大了,如果没进水的机子可以先刷bios,进水的先处理进水,实在没办法,死马当活马搞,刷了再说

网友:
我发现电脑就这样 问题点有的时候非常奇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