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WIN7系统最近出现0X00000001错误代码解决办法

楼主(2020-01-20):
笔记本是一般软件蓝屏问题,是因为自带系统改装WIN7所导致,装回笔记本本身自带系统比如WIN8完美解决,不分正版盗版本人自己亲自实验完成,游戏软件蓝屏也是如此,目前笔记本已经装机六台都不在出现这个蓝屏代码。

网友:
戴尔笔记本15-5558错误代码是0X00000001下面是英文以解意思是系统崩溃

网友:
楼主说的解决方法就是重装系统吗?

网友:
我们一般都重装系统

网友A:
楼主在 WIN7下如何解决?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们一般不用升级安装,直接wim安装

网友B:
笔记本是一般软件蓝屏问题

网友C:
你这是索引问题导致蓝屏,应该不关系统事吧,可能是硬盘或分区对齐字节问题吧。

网友:
BIOS 里面的设置

网友D:
一般蓝屏都是系统问题的啦

网友:
目前我只是装回笔记本自带版本系统完美解决,例如原装WIN8, WIN10,改装WIN7因支持问题目前全是蓝屏,英文解释系统崩溃代码0X00000001度娘提供方法无效,已知软件包括游戏地下城,学习软件高途课堂,希望帮助到朋友们。

网友:
修改BIOS无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是索引问题导致蓝屏,应该不关系统事吧,可能是硬盘或分区对齐字节问题吧。

固态硬盘4K对齐,BIOS安全模式都修改了无效,笔记本对应配置I7 三代和I5 五代全是这个问题其他没有试验过,我们是针对客户实验中,不同笔记本都有每天都在进行中。

网友:
设置过了无效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示波器就是好,能迅速地找到故障点

笔记本本身没有问题,用不到示波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蓝屏都是系统问题的啦

这个问题是系统改装WIN7后,系统兼容问题导致,装回原机版本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笔记本是一般软件蓝屏问题

软件是人用的,软件不完善没办法只能找系统和笔记本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在 WIN7下如何解决?。。。。

笔记本自带系统是WIN7的,换2019年10月以前的系统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