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示波器秒杀dell 14r-5437

楼主(2020-01-20):
  dell   14r-5437  板号  12314-1     通电待机电流0.03a, 测3v电感1.28v, 5v电感为0, 测待机芯片tps51225c 12pin vin 18.2v,正常, 3pin vreg3 3.3v,正常,13pin vreg5 5v,正常,6pin en2 3.3v, 20pin eb1 3.3v,均正常,上示波器测3v 5v 电感后端如图, 换5v电熔,通电待机电流0.018a,3v 5v正常,触发亮机。 维修结束,附图如下。

网友:
我发觉,我就TM不会用示波器,改天去学习一下

网友:
昨天修理了 一个戴尔3437比较悲惨,3V 的下管击穿,更换后可以正常使用,有个问题,就是用的时候不一定是啥时候掉电哦,云门了 一天 也用不明白示波器,索性更换了 3V  5V 滤波电容 原来的是220U的 我全部换成470u的 好了 测试 2天没有问题 欧克 交付使用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好,能迅速地找到故障点

网友:
波波维修最好.

网友:
5v滤波不良导致电压不平稳,过压保护掉电,示波器一对比问题就明显了

网友:
出自用固纬GDS-820S  150M
V信   ld776196120

网友:
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还没有示波器 准备年后入手一台

网友:
示波器基本不怎么用。哈哈。

网友:
这种电容在宏碁本子上也有好多通病

网友:
换5v电熔, 有示波器,修电路问题事半功倍

网友:
这个有示波器秒的还可以

网友:
滤波器判断出问题后,维修的手段就是换电容,那没有滤波器的话,碰到这种情况就直接先换个电容再说

网友(2020-04-19):
看来是通病,我也遇到了

网友:
滤波不良,修到过不止5六台了,应该是通病

网友:
还是有示波器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