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机械硬盘]
st1000lnm024 敲盘

楼主(2020-01-20):
st1000lnm024 敲盘 换磁头后 只有3头效果很好 但是 镜像3头时 磁头会突然挂掉 看代码 0 1也跟着挂掉 不到一个小时废了2个配件盘 最后放弃了三星 谁有什么好办法么
三星

网友:
没遇见过等楼主解决分享!!!!!!

网友:
有办法,不过要寄过来搞,要加固件拷。先把固件备份一下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M8的三星HM101

网友:
重要模块 11模块和9D模块。

网友:
不过也要考虑一下成本,323比较多,247就比较少。

网友:
我也搞不定

网友(2020-02-19):
这种多半是盘面不好啦。估计不好搞

网友:
3头的面划伤了

网友:
高手呀,说得白菜我雾里云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小地方,没有太重要的数据恢复,及时能恢复,价格不过千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在家呆久了,看看高手们的帖子,个个都厉害,值得学习

网友(2020-03-22):
说得白菜我雾里云里。

网友(2020-05-16):
慢慢做,挑重要的镜像,盘面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