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00e4a 改sata接口后做系统 pe不认硬盘

楼主(2020-01-20):
三星300e4a 该sata接口后pe 不认硬盘  bios 可以认到 最后去掉硬盘在别的电脑上gho系统正常

网友:
换个PE 也可能认到硬盘

网友:
一般都上都备着好几个不同的pe,上次遇到过一个联想新本子,优启通不认,换电脑店就可以认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