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不开机了,重装系统也不开机。富士通的

楼主(2020-01-20):
大哥们,这个咋办啊
不开机

网友:
老司机开着PNP跑车把一只看门狗撞死了

网友:
微软官网工具制作安装盘重新安装系统

网友:
安装版试爱

网友:
ghost版问题太多

网友:
pe下不能开机,换个版本的pe试试,如果还是不行,看看内存金手指部分有没有变黑,再就是将硬盘连线拔掉看看。

网友:
装原版系统,或者换个硬盘或内存试试,专业人士可以试试,非专业人士建议送修

网友:
什么冰封,我还冻封还
,换PE

网友:
测试硬盘有没问题,东芝笔记本试过一次。无论换什么系统都是这样,一测两个坏道。

网友:
换内存, 换硬盘,换原版系统

网友:
我也碰到一个戴尔的内存,硬盘,安装版都试了,不行

网友:
装原版win10试试

网友:
怕是CPU挂了,

网友:
CPU挂了没看见吗?

网友:
取了硬盘能进pe吗

网友:
那么多启动系统,换一个试试。进BIOS看看

网友A:
小伙子,你CPU爆了
红彤
从哪里判断是cpu坏了,是那个蓝屏代码吗?
详情

网友:
建议找专业的看看。不是所有问题看看帖都能解决

网友B:
只要不是硬件问题,那就是系统需要原版的,不要用gost
doudouxuqh
应该是ghost,写错了抱歉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要不是硬件问题,那就是系统需要原版的,不要用gost

应该是ghost,写错了抱歉

网友:
BIOS设置一下。

网友:
这是cpu坏的故障表现

网友:
系统问题就换系统,一个不行换两个,两个不行换三个,直换到行为止。

网友:
光pe能不能进 不能进就只能干CPU了

网友:
看是不是bios里面 这个 ACHI 和IDE 设置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伙子,你CPU爆了

从哪里判断是cpu坏了,是那个蓝屏代码吗?

网友:
你的机子是几代的  看下BIOS设置

网友:
碰到过同样的问题,调硬件

网友:
电脑气数已尽,准备后事吧,请节哀

网友(2020-02-24):
通常是内存,不然就是cpu,不然就是换个pe看看进的去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