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502不开机 板号820-4924-A

楼主(2020-01-20):
A1502不开机 板号820-4924-A 电源灯亮,电流0.08 有12V 3.42V 3V 5V求思路
不开机

网友:
这个要慢慢的查电路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不就是个小问题吗?自己论坛找找案例,看人家分析的开机时序,机器没进水的话没什么难度

网友:
这种只能按电路时序一步一步走,走到哪一步不正常就差相关条件,想一步到位基本上不可行

网友:
先查3V 5V 电路 ,然后查实序

网友:
有3/5V那应该已经触发了,照上电时序来查吧,没什么捷径

网友:
电源灯亮 5v也有了 说明已经触发 而且CPU发出了指令。这时候看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按说这时候内存供电也应该出来的,没有的话 就看看内存供电

网友:
这个是已经触发了,按时序来啊。

网友:
时序,时序,看时序,这就是看水平时候了,我是看的稀里糊涂

网友:
这个电流一定是有一组电没出来,貌似是s0的电。根据allsyspwrgd来确认.

网友:
修这种机得有耐心,很花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