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海信(Hisense)]
海信TLM37V68K蓝灯亮不能开机,疑是通病。

楼主(2020-01-21):
机器型号:海信TLM37v68k
故障现象:开机有咔嗒一声,蓝色指示灯亮,屏幕无显示,背光不亮,无伴音。
实测分析:该机冷态开机时,有时可正常工作,当整机温度上升到一定温度时则不能正常工作。故障出现时测量5vsb--5v,12v--0v,5v-M--0v。反复开机实测开机瞬间12v有11v的电压,只持续不到一秒就变成0v。此时按遥控器不起作用,本机感应按键有灯光变化。从现象来看,CPU已经工作,测待机信号也正常工作了。故障不在主控板,应该在电源板。对电源板的mos管整流管及电容等原件进行初略的测量,没发现异常,回想起曾经修过的一台这个型号的电视,那台电视也是指示灯亮,差别是那台电视无论冷态热态都无法开机。当时用替换法把pc817和tl431换掉后修复机器的,由于客户急用,没能最后判断出是817坏还是431坏。这台机器的测量数据和那台基本无差别,先换431看看,故障依旧。再换817,机器正常工作了。将换下来的pc817仔细测量,和好的817对比,差距并不大。应该是热稳定性不好。那台机器也应该是817不良所致。
经验总结:通过这两台机器维修,个人认为这个型号的机器的电源板的pc817存在热稳定不良的隐患,本人维修水平有限,希望大神们能多多指点。

网友:
12V掉0时候你有测过开启信号正常的吗?

网友:
光耦PC817可能不是用的高质量货,所以存在寿命长短的问题,可以理解为固定缺陷,也就是存在通病。

高品质817----厂家在元件封装出厂时,会刻有很清晰的厂家LOGO标识,方便我们维修人员认识和挑选

网友:
我一般一起换

网友(2020-02-24):
多谢分享 感谢论坛

网友(2020-04-13):
J电源板简单的修修,复杂的换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