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t460s 板号NM-A421

楼主(2020-01-21):
管子Q9和Q85 G极 S极有电,下面Q51 Q107 Q61 Q78 Q79电都是正常的,G极信号脚也正常,唯一就是管旁边的电容电阻没有标出号来,也没有点位图来弄,于是就拿一块这个正常的全部替换了,还是Q9和Q85 后边D极没有电,过不去

感觉脑子全乱了,有没有大神教一下,思路完全不清晰,感觉啥都忘了

网友A:
你描述的更乱,,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描述的更乱,,,,

简单来说就是保隔电路没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简单来说就是保隔电路没过

那就从Q9控制极电压开始查,,一直追查这个控制信号的来源,,,

网友:
就是有图纸,无点位的跑线路

网友:
有图纸慢查 P型MOS G极电压 为低才导通

网友:
一样的毛病,我这个是无待机,这机器保险多。

网友:
时序这东西一环扣一环,反推吧

网友:
没有标出号来,就利用有关连的标号的元器件和阻值来排查

网友:
发来看看,1317857445 q私聊

网友:
实在头大 冒了火直接跳过保护隔离 让客户不要用电池 交差了事  哈哈哈哈 馊主意来也

网友:
量下两个管的导通条件是否满足G极小于s极电压

网友:
机器越来越不好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