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,请教一个问题

楼主(2020-01-21):
我的主板是昂达的H61p,别人给了张rx570,但是装上没有任何反应,之后查了很多资料和询问了某宝**ios的,说是要刷bios,U盘做完了,开始刷了,出现了这个问题

U盘启动盘 :大白菜的启动 FAT32
求各位大神帮帮忙

网友:

我的主板是昂达的H61p,别人给了张rx570,但是装上没有任何反应,之后查了很多资料和询问了某宝**ios的,说是要刷bios,U盘做完了,开始刷了,出现了这个问题
U盘启动盘 :大白菜的启动 FAT32
求各位大神帮帮忙

网友:
主板BIOS中,可能开启了BIOS 写保护,关闭它

网友:
你这张rx570打概率是张矿卡,所以你要把显卡刷回原来的bios,但是你现在刷的却是主板。

网友:
备份再刷,否者你后果很严重。

网友:
不能盲目刷主板BIOS,这次就当一次教训吧。

假显卡到处都是,自己的主板确定没问题时一定要备份好原装的BIOS再刷写新的BIOS

网友:
矿卡刷会原厂的bios或者打矿卡驱动补丁都可以

网友:
请对症下药

网友:
你都没讲清刷主板还是显卡,现在显示用的是核显还是独显。是刷的过程出提示还是怎么的

网友:
用的大白菜?

网友:
显卡好的吗  h61糟好的??

网友:
没有任何反应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吧,是不是卡坏了呢,矿卡插上去也会识别的,如果没有打补丁的话,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卡。但是显示这个卡不正常的啊

网友(2020-02-23):
逛逛帖子,学点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