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-70不开机

楼主(2020-01-21):
接手时发现风扇电源线脱落,不开机拆开取下Bios电池,检查发现图三圈里MT400发烫,求大神指点怎么维修。发烫部件已拆,焊点测得电压是接入电压。求维修方案 。。。急急急

网友A:
先换芯片啊,不行在检测啊

网友B:
那个应该是3V供电,别抱太大希望,拆下芯片,还短就烧鸡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换芯片啊,不行在检测啊

手里没有这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个应该是3V供电,别抱太大希望,拆下芯片,还短就烧鸡吧

拆掉这个不装行吗?

网友D:
打值pl304短路吗,如果短路断开隔离点pj306,看前端短路还是后端短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拆掉这个不装行吗?

这个是个供电芯片,基础的35V供电,拆掉可以上电,但肯定不能开机,拆掉芯片量电感,短了劝你放弃,或者你可以烧鸡,或者你打开图纸查一下这个芯片,是5V的供电的话可以修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打值pl304短路吗,如果短路断开隔离点pj306,看前端短路还是后端短路

大哥加好友指导下呗 我是新手求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个供电芯片,基础的35V供电,拆掉可以上电,但肯定不能开机,拆掉芯片量电感,短了劝你放弃,或者你可以烧鸡,或者你打开图纸查一下这个芯片,是5V的供电的话可以修一下

估计难搞,现在放假了零件也拿不到了

网友E:
帮楼主查图纸看了,这个是5V待机电压,应该还有希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帮楼主查图纸看了,这个是5V待机电压,应该还有希望。

求解决方案 谢谢

网友:
楼主测看是不是5V短路咯,上烧鸡大法干它啊

网友E:
待机0.24肯定主板有短路,烧鸡大法可判断故障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待机0.24肯定主板有短路,烧鸡大法可判断故障点。

新手还是很明白 无助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换芯片啊,不行在检测啊

手机没有部件

网友:
手上没有部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待机0.24肯定主板有短路,烧鸡大法可判断故障点。

大脑已经拆下芯片,接电电流0.006

网友:
建议直接测量USB数据线阻值,如果短路,可以直接抬走了

网友:
如果,,你手工好的话(迅维毕业的话),拆桥,,拆CPU,拆一下,,测一下,,对地值,看短不短路!!没有短路,,在装回去了!

网友:
cpu 短路了把

网友:
拆了芯片测pl304是否还有短路,故障排除要一步步来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打值pl304短路吗,如果短路断开隔离点pj306,看前端短路还是后端短路

你好  新人求教  pj306这样的检测点一般是前面 还是后面

网友:
断掉PJ306,通电量电压看不是正常。正常的话与此处无关,有其它地方短路

网友:
如果是3V,弄不好CPU挂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短路难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好  新人求教  pj306这样的检测点一般是前面 还是后面

断开后前端短路查前端,换芯片,后端端的话,如果是3v供电,ec,或者单u就可能挂,u挂了就没多大的价值,如果是5v的供电还可以修修

网友:
烧鸡不用商量了!

网友:
发热严重 查一下负载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3.3v供电,断开后级,发现后级大短,3v烧鸡,发现ec断路,拿掉ec,不短了,更换ec ok上电亮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换芯片啊,不行在检测啊

不应该先测一下后级短不短路吗

网友:
一般来说.後级有短路.晶片就会发烫

网友:
CPU报废。。。。。。100%

网友:
这个电流是拆芯片前的还是拆芯片后的,如果是拆芯片后的,就继续摸

网友:
发烫大概率就是烧了,能换就先换一个看看

网友:
这位置短路,基本狒狒

网友:
跟芯片没关系,查查三级管,电容,看是哪里短路了

网友:
你先测下发烫那个连接的电感阻值

网友:
拆掉通电了没有 如果通电了劝你放弃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