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PN-Q173开机灯闪不显

楼主(2020-01-21):
机器型号:惠普TPN-Q173
主板型号:DAG35DMBAD0
故障:按开机键指示灯亮,不显示,指示灯会熄灭然后再亮
维修过程:机器刚过保修,还是比较新,还好有点位和图纸
1、拆机裸板上维修电源测试,发现不能开机,电流0.01掉电,看论坛说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,最后修好后确定是这样。
2、接适配器的话就不能看电流了,只能先测下待机3V和5V,测PL2001的3V待机正常,PL2002的5V待机只有1.1V,确定问题在5V待机故障。
3、测量芯片SY8208C的8脚VIN19V正常,7脚+5VPCU只有1.1V,看来问题在7脚不正常。看到+5VPCU去了好几个地方,一一排查都没有问题,确定为5V待机芯片问题,更换芯片后7脚+5VPCU正常,5V待机电压正常,开机上电正常。
总结:故障比较简单,只要按正常维修思路都能排除故障。
最后发一张亮机时测的电感电压图,发现这个机器的CPU和显卡供电是自动调整的,和之前的电路不一样。

再发一些高清图

网友A:
HP 这个新接口,小口带针的,维修用转接头也是OK的呀?

网友:
HP的机器有几款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板子  基本上都是3V5V那里出问题比较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P 这个新接口,小口带针的,维修用转接头也是OK的呀?

修好专门测试了,维修转接头不能开机。不充电。

网友:
适配器里面有检测脚的, 还是有些说法的

网友B:
用转接头是不触发吗?还是上电不显?

网友:
很祥细的维修过程,还总结了供电,牛

网友:
还好故障不是太复杂的,恭喜楼主秒到RMB

网友:
学习学习,以后用得着,谢谢

网友:
这个是新机,是要按流程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转接头是不触发吗?还是上电不显?

不触发,也不能上电。

网友B:
谢谢,我这个机器用转接头能触发,但是不显示

网友C:
这个机子可以用电流表,只是要拉高ps_id。而且这个g35d图纸点位都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机子可以用电流表,只是要拉高ps_id。而且这个g35d图纸点位都有

图纸和点位论坛已经有了,没有再上传,下次遇到了测试一下,拉高PS-ID

网友(2020-03-12)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我这个机器用转接头能触发,但是不显示

修好了没有?这个机器有图纸和点位,应该还好修一点。

网友D:
待机部分一般都不太好高,除非芯片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待机部分一般都不太好高,除非芯片坏

芯片坏还好修一点,现在就怕3V短路,板载cpu很容易烧了。

网友(2022-12-09):
HP的机器有几款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板子  基本上都是3V5V那里出问题比较多,好友就是充电芯片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