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B75MA-E33 触发后一秒马上自动又重启

楼主(2020-01-21):
MSI B75MA-E33 触发后一秒马上自动又重启,后把主板拆出来测试时发现有一只5脚芯片烧烂起烟了,后再触发主板奇迹能亮机了,烧烂的芯片在USB 3。0蓝色插座旁

网友A:
想问下大神,这个5脚芯片为何烧烂了反而能正常亮机,这个5脚芯片起那些作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问下大神,这个5脚芯片为何烧烂了反而能正常亮机,这个5脚芯片起那些作用?

短路所以保护了,烧了运气好没短路了就好了,至于这个芯片干嘛的,看图纸。

网友:
V星的小8脚,USB供电的,受IO控制

网友:
是5V USB供电吧?

网友:
趁过年放假你灌水以为没人知道是吧

网友:
8脚的吧,不像5脚的

网友:
幸运得不行,楼主

网友:
有些本来不用装也能用

网友:
USB供电烧了吧

网友:
这个芯片usb3.0专用,负责usb2.0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