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屏幕故障]
苹果7代,摔的比较严重的。原装屏幕无触摸,组装屏幕可以触摸,怎么回事????

楼主(2020-01-21):
苹果7代,摔的比较严重的。原装屏幕无触摸,组装屏幕可以触摸,怎么回事????

网友:
显示座打一遍阻值

网友:
座子及周边看一下有无问题

网友:
先确定一下屏是不是好的。有时候屏表面没事,内部有细微裂纹。外观是看不出的

网友:
遇到过,组装屏比原装屏的座子大一些,装过组装屏就会把座子胀大,装原装屏就接触不上,除非换座子。

网友:
观察一下座子

网友:
座子接触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