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感上没有标明参数应该怎么办呢

楼主(2020-01-21):
如题,一张双路x79。拿到手掉电。目测有供电不出。然后就看到这里少了个电感。但是原件并没有印数据,淘宝上也找不到原件。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。谢谢大佬

网友:
供电不出还是目测的厉害。拆旁边的出来测不就知道了?

网友A:
那不是掉件,看锡面那么平整,应该是出厂就没有装。电路板并不是所有的元件都要装。

网友:
看着像是空位

网友:
是人为扣掉了吗?电感找个个头差不多的一般都可以

网友:
SA供电电感,料板拆一个装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不是掉件,看锡面那么平整,应该是出厂就没有装。电路板并不是所有的元件都要装。

CPU1的供电是有这个的,这个是磕掉了。

网友(点评):
CPU有很多相供电,少一相没事的,一个电感就是一相供电。

网友:
问题不在这里

网友:
看mos管,应该有电感

网友:
我这有几招
1.找图纸或者点位图;
2.找块料板搬上去一个;
3.拆下来一个电感,用数字电桥或者电感表测一测多大的,然后补上一个。
希望对仁兄有帮助

网友:
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了

网友:
要学会变通

网友:
如果該電感不是廠家留空而是後來掉的,那麼你可以拆上面另一個電感,用帶電感計測量。

网友:
拆CPU供电的电感就行了,电感都差不多的

网友:
都连一起的,有没有,有什么关系

网友:
放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呗,

网友(2020-02-23):
整一个下来测一下,找个差不多的吹上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