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111T 没有3/5V简单维修,

楼主(2020-01-21):
首先申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,新手发帖,索尼版号MBX-250机器送来插上适配器不开机,拆机上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流,不触发。测公共点有19V电压,上三板斧电感全部量一下没有短路。下面就找3.3/5V供电找到电感没有电压,找了好多图纸都不一样我这个带独立显卡I5的板子,最后找了个差不多图纸找到3.3、控制芯片RT8233,主板上的芯片没有型号,其他不讲看图就明白了

网友:
进水腐蚀的机子还是比较好修的

网友:
好,腐蚀氧化小电阻,最喜爱碰到这种了,哈哈哈

网友:
不是小电阻氧化,3.3V断线了

网友:
PR6035引起的故障码

网友:
我有个同样的机器板子一个大洞

网友:
这个你是秒杀了吗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EN断线?

网友:
好粗一个线,

网友:
这个比较好修。

网友:
细心就少走弯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