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989用苹果自带的BOOTCAMP安装win10的时候提示分区错误

楼主(2020-01-21):
不知道有人安装MacBook Pro (13-inch, 2018, Four Thunderbolt 3 Ports)苹果双系统的时候发现在苹果系统下用BOOTCAMP安装windows系统时,在分区的时候会提示分区错,让进行磁盘检查,在网上搜了很多方法:1.要用1809和1903的WIN10试过,2.在磁盘工具里面进行磁盘检查也试过。3.通过win10优盘直接安装windows时候再选在选择磁盘安装的界面处又找不到磁盘。不知道大神们有何高见?

网友:
都回家过年了吗

网友A:
苹果新款的机器分区过不去 重启几次 换1709的版本试试

网友B:
我前几天碰到一个1708的就是各种方法不行,网上说的方法也试了。最后放弃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ios里没有重要文件的话,把ios重新装一下,格式改一下,然后再装win。我上次装过一个16寸的,就是恢复了ios再装的win 我装的是企业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苹果新款的机器分区过不去 重启几次 换1709的版本试试

版本换了2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前几天碰到一个1708的就是各种方法不行,网上说的方法也试了。最后放弃。。。。。。。

我这个客户等不急我也放弃了

网友:
换一个高版本的win10

网友:
换个1903试试

网友C:
听说这样情况只能返厂

网友:
难搞很多时候要找售后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听说这样情况只能返厂

不会吧
,装个系统也要返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