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显卡主供电保险大小的重要性

楼主(2020-01-21):
年底要关门啊 接修到同行2块蓝宝石RX470D显卡 说是他的客户找人修没修好 拿来我这里看看能不能搞好 (其实我修卡水平也一般般) 只是干的年头久了 口碑还算好些  我拆开看了看 真叫个惨不忍睹啊 上一个修家搞得满板子焊油 飞的哪里都是 显存挨个给搞了一遍 连GPU也没放过 看到这个情形心里凉了一半 想着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还有个显卡不仅情况一样 连BIOS芯片都拆了没装 上个修家也太不负责任了   拍照留念了下 有两个原因:一个是习惯性拍原始状态以防万一做参考 另一个原因是给我同行看 别到时候我修不好 他又拿给他人修 他人说我搞烂了没法修了 省的到时候扯皮   闲话少叙 先给这两个难啃的骨头来个360° 无死角清洗 之前翻新主板买了个大功率超声波 放了点手榴弹清洗剂 洗出来那叫一个亮啊 上BGA 开下加热100度 烘干10分钟  拿下来亮了量各个供电的阻值都还算正常 上测试平台 上专业测试软件 测得一块卡B区报错 换了个显存 顺利亮机 甜甜圈 3dmark 挖矿软件各种测试 顺顺利利 这个宣布维修结束! 搞另外一个 , 先补上了BIOS芯片和程序 上设备测试显存和核心都无报错 , 但是不可以压力测试 一测试瞬间黑屏 静下心来想想可能是GPU供电跟不上, 单纯亮机情况下功率小没事 一旦需要高负荷运行就给不足油了  ,又审查了一遍显卡 没有明显的故障 当看到独立供电位置的两个别别扭扭的保险后 心里乐了  100多W的显卡搞了两个薄膜电阻保险是来搞笑吗  果断换了两个大个15A陶瓷保险 上机测试 一切OK  后来问同行才知道 这个显卡最初问题是大短路 保险烧掉了 还有个电容短路了  心想是上一个修家没考虑那么多 感觉随便搞个保险 通了就行了 这样一个误区   其实保险的大小直接影响整体的运转  两个显卡全部搞定 200元到手 过年可以加个菜了

网友:
好文章,果然是高手

网友:
修两片显卡还能得两百块,高兴哦,我们这边修同行显卡,主板都是 30一片,没动力

网友:
老板真是修理行家

网友A:
楼主厉害,我看到被修的不成样子就懒得动了。赞一个。
顺便问一下,你那手榴弹清洗剂是什么呀,能给展示一下吗?

网友B(2020-03-03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厉害,我看到被修的不成样子就懒得动了。赞一个。
顺便问一下,你那手榴弹清洗剂是什么呀,能给展示一 ...

某宝搜索 手榴弹清洗剂就看到了 相当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厉害,我看到被修的不成样子就懒得动了。赞一个。
顺便问一下,你那手榴弹清洗剂是什么呀,能给展示一 ...

笔记本什么的动的乱七八糟的我也不想弄  显卡就那么一点点 拆装简单 所以还有点心情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某宝搜索 手榴弹清洗剂就看到了 相当好用

这就是搜索结果?也太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搜索结果?也太坑了

我搜的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