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瓷1120 不送纸 定影卡纸 维修

楼主(2020-01-21):
京瓷1120

老机器,乱七八糟问题很多。
不送纸,走纸后卡定影,后盖盖不严提示。
超级病号,进医院得挂全科号。

开拆
漏粉严重,电路板上全是碳粉

鼓风机清理干净

拆定影
定影3组线:加热丝供电,温度传感器,出纸传感器

很脏,里面也是积碳

传感器  光电传感器,拨杆通过是否遮挡,引起光路的通断。

传感器拨杆

这个传感器,刚拆开时,没找到复位弹簧,懵逼了好一阵子。

还以为弹簧飞了。后来发现,它是依靠自身重力复位的。无需复位弹簧。
定影水平放置时,它可以自动复位。
定影出纸后,纸张会推动一个联动拨杆,触发这个传感器。

这个传感器由于卡纸,客户硬拽纸,
弄得卡死了,拆开,把它重新安装一下,OK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这是热电偶,上面全是积碳,清理干净。

侧板排线,这个插不错,每一个接口都不同。
设计的挺好的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搓纸轮

拆下来,上面全是积碳,造成搓纸打滑。
用酒精清洗了一下,进纸正常了。
具体拆卸过程不再赘述,可以参考维修手册。

网友:
京瓷1020都用不了国产硒鼓

网友A(2021-03-07):
楼主你好,请问一下左边那个定影多的那组线是做什么用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