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970A-DS3 通病一例

楼主(2020-01-21):
GA-970A-DS3 无内存电压,无cpu电压,顺着查没有5vdual,mos管q41 损坏,更换后修复。

网友:
通病??修了几片一样的才能断定是通病

网友A:
简单明了,有图就更好了。

网友:
不一定是通病吧

网友:
楼主精髓奇异,乃点石成金者,贵人也。

网友:
4楼说的对,一片就说通病,难免太武断了

网友:
没有图说个屁。mos管Q41的G极说不定还没有来电压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简单明了,有图就更好了。

也可以自己下载电路图看。

网友(2020-03-22):
还没有修过是这样的

网友:
我正好有一片。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