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LU130 DIP8 是个什么鬼

楼主(2020-01-22):
请教各位大佬,ATMLU130什么玩意儿,怎么读/写它。。。编程器找不到它。。。先谢谢了

网友A:
普通编程器操作,这个是atm的24c系列存储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普通编程器操作,这个是atm的24c系列存储器

谢谢!搞定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