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求助,冠捷2341vg+不让修吗,无法拆卸?

楼主(2020-01-22):
冠捷2341vg+,230LM00010显示器无法显示,要拆开修理,却无法拆卸,暴力拆解,就无法装回原样了,求助各位大神。
显示器
求助

网友:
只要它不是用胶粘上的,就可以拆开,,,看了手册,也没看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呀

网友:
追求超薄,都是卡扣一类吧。慢慢拆应该还可以的

网友:
现在的显示器,无论大品牌货或者一般牌子货,绝大部分都是卡扣式的安装成成品,
维修时必须小心的用专用工具细心慢慢撬开

网友:
友情提醒一点,冬天拆壳,更要小心,塑料件的柔韧性和夏天相比也变的更脆了,很容易拆坏一部分卡扣,
想完美拆卸外壳几乎不可能,只能尽量减少损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