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下载]
本人电脑重做系统了win10变w

楼主(2020-01-22):
本人电脑重做系统了win10变win7  做完以后找不到引导信息 用的大白菜做的 应该是设置问题和引导问题  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更换为mbr引导分区格式

网友:
直接安装不好吗?

网友:
win10改win7要修改BIOS

网友:
在BISO里更改STAT为IDE模式

网友:
估计你是做到别的盘里面了

网友:
找专业人士给你做吧

网友:
都乱弹琵琶....现在都支持ahci了。首先你得区分以前的分区是mbr,或者是uefi的uefi那种你得iso结尾的那种文件,并且得选注入驱动。

网友(2020-02-25):
你是在WIN10 换成WIn7无法启动吧,1.进入大白菜PE。进入DI分区助手,左上角点一下,硬盘转为MBR分区,删除盘里面前面几个小块块,在你安装系统的盘里点一下右键,激活当前分区 。。重起电脑,搞 定。

网友(2020-05-13):
估计是  格式问题吧  格式问题是装系统时最尴尬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