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5565适配器功率检测不到

楼主(2020-01-22):
dell小口带针适配器,开机提示更换原厂65W适配器,更换适配器后一样报错。新本找不到图纸只能试着跑下线路,检测脚阻值1200多,修好后1000左右,有的机器700左右,发现适配器检测脚连接到了背面的mos管,测量MOS管是N沟道,阻值正常,上电发现G级只有0。4V,S和D级都没有电压,G级和S级串联的电阻都有5V和3.3V,换了个N沟道MOS管,完美解决!看了下别的dell图纸,检测脚条件很复杂,这个本好多件都没有装,好像只靠这个MOS管控制。上图

网友:
换了个N沟道MOS管,完美解决   保护隔离电路 要的是图纸和细心

网友:
笔记本的MOS管,是分多种沟通的,还是要有图纸

网友:
戴尔适配器报错大多数都是这个ps_id出问题

网友:
这是N沟道的管子是高电平导通的?所以我量下这管子的原理很快就明白了

网友:
场管坏G极也应该能测到电压哇

网友:
楼主,我的戴尔灵越5567也是开机无法识别电源适配器,开机报错,能不能联系你维修???

网友A:
如果觉得提示信息比较烦,可以BIOS里面把适配器检测关掉,大不了电池不充电

网友:
图纸上不是PQ901吗, 楼主换的哪个管子好的?看着好奇怪

网友:
戴尔这些年的机器品控是真不行了  动不动就不充电不认适配器开机报警或者不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觉得提示信息比较烦,可以BIOS里面把适配器检测关掉,大不了电池不充电

我的戴尔笔记本是开机警报,能显示已连接电源,但就是不充电,只用电池电量

网友:
这个可能是个通病,我修到过挺多次了

网友:
有图纸就可以修好

网友:
戴尔的中间针好像是传输波形信号,有电压也不一定是正常的

网友(2020-02-23):
今天遇到个一个的问题 看来是通病了  换了PQ6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