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80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故障

楼主(2020-01-22):
联想Y580电源接通未充电,换电池无效未解决,换适配器无效未解决,装的是WIN7系统64位,最后上联想官网下载图片上的驱动安装解决此问题,希望帮助您,不同意的请赐教我的笔记本完美解决。

网友A:
目前还没有遇到系统导致的不充电,以后也得优先 考虑排除了,谢谢分享

网友B:
好文章,果然是高手

网友C:
联想普通机型和ThinkPad系列好多都是提示这种电源已接通但是为充电,下载这个联想电源管理软件安装了就好了,个别的是电池本身坏了。

网友D:
充不充   基本上都看电流      系统只看能不能识别电池!

网友E:
笔记本的充电电路不是一插电源就会充的吗

网友:
我都是看电流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联想普通机型和ThinkPad系列好多都是提示这种电源已接通但是为充电,下载这个联想电源管理软件安装了就好了 ...

电池全换过了,百度也没有帖子,最后才想起联想官网驱动,一键检测那个软件还不行只有这几个单独安装才行。

网友:
电流表是看不出来的,因为不充电都试过了好多办法,就差拆机修主板了,因为是直觉本子本身没有问题才没有拆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笔记本的充电电路不是一插电源就会充的吗

不会呀,很特殊的,要专心对待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充不充   基本上都看电流      系统只看能不能识别电池!

电源适配器和电池都可以单独开机,就是不充电自己遇到了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文章,果然是高手

百度了好多帖子都是没有解决此问题的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,我是弄了3小时才好的,客户满意的拿走了,因为去了很多家维修店都没有整好。

网友:
联想的机器是这样的,必须下联想的管理程序,调到高性能,才能充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目前还没有遇到系统导致的不充电,以后也得优先 考虑排除了,谢谢分享

可以考虑试一下,经验不敢说至少可以叫客户相信你的实力,因为客户去了好多地都没有弄好,电池适配器全是淘宝新买的,结果没有管用原机的全部正常。

网友F:
联想的机子这问题比较多

网友G:
重装系统,装官网驱动试试,如果不行,可能主板电池检测电路有问题了

网友H:
我怎么想不到驱动呢:wuyu:,遇到过。

网友I:
电流130左右表示刚刚开始充电,充到百分二就以最高电流充到

网友:
有没有刷官方微码好的?

网友:
谢谢分享!我还的努力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联想的机子这问题比较多

是很多但是没有一个实例说明这个问题,什么看电流表的会员,就会在那里说你是发个帖子,图片一类的叫大家看看学习一下,光说不练假把式,我发的帖子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想用你就试验一下,免得你走弯路,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电流130左右表示刚刚开始充电,充到百分二就以最高电流充到

你就是光说,你发个帖子带图片的给大家看看证明一下,放心不是攻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重装系统,装官网驱动试试,如果不行,可能主板电池检测电路有问题了

机子没有问题,等你遇到了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怎么想不到驱动呢:wuyu:,遇到过。

机子没问题,没有一个帖子说明这个问题的,这是实践才得出来的。

网友J:
难道联想官方这个驱动可以开启什么特殊充电模式么?

网友K:
如果机器不进系统,会不会充电呢,必须加载电源管理驱动才充电吗?如果这么说在不开机状态就不充电了?

网友L:
联想的机是有点怪,有时候wifi查不到信号也是这样,用电源管理就搞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如果机器不进系统,会不会充电呢,必须加载电源管理驱动才充电吗?如果这么说在不开机状态就不充电了?

安装驱动后,关机状态下也充电,不安装关机状态下也不充电、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联想的机是有点怪,有时候wifi查不到信号也是这样,用电源管理就搞定了。{:4_1 ...

确实很怪,要不我就要拆机修理了,客户会不满意,也和其他电脑店一样客户会认为你不是专业,也不过如此,没拆机修好了这样客户会明白你是高手,同时你也拥有了新客户,客户本来是其他家的这回是你的了那可是不一样的财富,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难道联想官方这个驱动可以开启什么特殊充电模式么?

应该是,至少百度你搜寻不到,希望能帮助你积累一下经验。

网友N:
还有这回事啊,我长见识了,下次也试试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还有这回事啊,我长见识了,下次也试试看啊

确实这样我自己也差一点就拆机了,因为笔记本走了很多家电脑店都没解决,全是要拆机维修最后到我这了,我不仅赢得了客户同时还收获了金钱,客户一再表示以后就是我们这里维修了还要介绍其他朋友,已经有好多介绍来的了,这个对我们提升很大。

网友:
客气,希望帮助你我自己亲自试验过了,对自己的店提升了很多。

网友:
软件出问题决定故障的真假,硬件出问题不光决定故障的真假,还决定故障的大小和复杂程度。

你这经验很值得借鉴,感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确实很怪,要不我就要拆机修理了,客户会不满意,也和其他电脑店一样客户会认为你不是专业,也不过如此, ...

有道理啊!真好。

网友O:
是不能充到百分之一百吧,遇到过几次充到百分之六十就不能充,用联想软件调就行了。

网友P:
联想的电源管理驱动缺少可能会导致不充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联想的电源管理驱动缺少可能会导致不充电

确定不充电,电池和适配器全部更换无效,本来笔记本没有维修过,客户走了好几家店面都没解决此问题,我本来也想拆机了,因为没有拆过机我觉得不会坏百度帖子也没有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,几经试验官网下载这几个驱动解决,希望帮助大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是不能充到百分之一百吧,遇到过几次充到百分之六十就不能充,用联想软件调就行了。

不是,直接显示电源已接入未充电,电池和适配器全部更换未果,客户走了好多店面没有解决,到我这里在没解决那就狂狂打脸了,还好解决了赢得了一个新客户,客户说以后就在我家维修了还会介绍其他客户过来这次真的是赚了。

网友:
联想、ThinkPad特有功能,配合电源管理软件可设置充电阙值,延长电池使用寿命

网友:
重装系统,或者装XX驱动软件就可以安装品牌专用驱动。
弄了3小时才好的
百度了好多帖子都是没有解决此问题的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,我是弄了3小时才好的,客户满意的拿走了,因为去了很多家维修店都没有整好。

网友:
好经验 一切皆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