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61M–DS2 v3.0开机掉电

楼主(2020-01-22):
触发一会就掉电测得1.8PCH不正常!更换R220,R221正常但是互相还是掉电!测的12v检测1.98v我以为万用表误差!不管走了好多弯路,回头一想测了下5v检测2.03正常。把12v分压电阻去掉把5v连过去完美点亮

网友A:
这个数值不应该引起io保护性掉电吧

网友B:
这是IO的VCC电路反馈检测引脚在第几脚?有点忘了?请楼主看到能不能讲一下。

网友:
我有片检测电压2.07的,也是掉电,主板复位,时钟都有,不知是不是也是这种毛病

网友C:
1.98v肯定不会引起保护,我觉得这个帖子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.98v肯定不会引起保护,我觉得这个帖子有问题

说梦话一样的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数值不应该引起io保护性掉电吧

怎么说呢,我实测到12v确实是1.98v 就是掉电了 我接5V的过来就正常显示了 图纸中标识着固定电压

支持 4 反对 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IO的VCC电路反馈检测引脚在第几脚?有点忘了?请楼主看到能不能讲一下。

126和127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IO的VCC电路反馈检测引脚在第几脚?有点忘了?请楼主看到能不能讲一下。

好像是120多,最后几个角。

网友D:
既然12v.5v电压检测正常,为何5v还要连接过去12v那呢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既然12v.5v电压检测正常,为何5v还要连接过去12v那呢?

实测12v  开机瞬间1.98然后掉电 又重启 我也不懂为什么1.98应该是正常值的  但是就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实测12v  开机瞬间1.98然后掉电 又重启 我也不懂为什么1.98应该是正常值的  但是就是不行

可以强行上电再测,这样不受掉电影响可以更准确判断。

鼠年吉祥

网友:
检测电阻断线,换一个不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