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手机xr

楼主(2020-01-23):
手机最近经常自己就重新启动了(自 己关机重起)频率很大!一天有十多次!十多次少的了,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坏掉了吗?请大神!大神哥哥们帮帮忙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看一下 手机设置 隐私 panic full 截图发出来

网友:
这个是截图

网友:
大神们 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

网友A:
前置排线扣掉试试  可能是光感的问题

网友B:
推荐一个重启不知道代码什么意思的这个公众号可以查询!对维修也有所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推荐一个重启不知道代码什么意思的这个公众号可以查询!对维修也有所帮助

公众号故障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前置排线扣掉试试  可能是光感的问题

老哥 不太懂 能说的简单一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哥 不太懂 能说的简单一点吗?

拆开,排除外设,

网友D:
系统故障吧?刷机试试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哥 不太懂 能说的简单一点吗?

前像头排线 排除下外配  你要不是维修人员就不要自己拆了

网友:
i2c3的相关 芯片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系统故障吧?刷机试试没?

刷了没有用

网友:
很明显主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