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求助,乐华 42u580 有声音无图像无背光

楼主(2020-01-23):
求助,乐华 42u580  有声音无图像无背光 ,测得led-和led+都是42v(是不是偏低了?),测adj 2.8v  blon 4.5v ,逻辑板电压正常,个人感觉是背光电路有问题,请教各位师父背光42v是不是偏低了?谢谢!

网友A:
灯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灯条问题

有八条灯条,每条都有电压8.2v哦,有电压到每条灯条感觉不是灯条的问题

网友B:
有电压没电流是搞维修时碰到的最倒霉的事,

只要电压正常,怀疑什么元件容易坏就更换什么元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电压没电流是搞维修时碰到的最倒霉的事,

只要电压正常,怀疑什么元件容易坏就更换什么元件

我改了通用高压板,有背光了,以为可以安心收钱了,结果屏出现闪屏,晕,还得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