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278无背光。Q9706问题。

楼主(2020-01-23):
分享一个苹果A1278无背光的维修过程。同行拿过来,换过背光芯片LP8550。

机        型:苹果 MacBook Pro  13" A1278, Mid 2012 年中
主板型号:820-3115-B

故障:能开机。有显示,无背光。换过背光芯片。
检测:如上家描述,可触发,可进系统,没有掉电。充放电正常。
        测量屏接口PPVOUT_SW_LCDBKLT信号,为低电压,说明背光芯片LP8550没有输出,正常应为25V左右。

根据图纸,查LP8550的各脚电压,供电都正常,但PinA3的BKL_EN信号为0.6V,偏低。
BKL_EN信号的来源PPBUS_SW_LCDBKLT_PWR信号只有1.9V,也偏低。

看图纸这个信号由Q9706输出。Q9706(FDC638A)是个六脚P沟道MOS管,G极低电位导通。
测量Q9706的3,4 脚LCDBKLT_EN_DIV和PPBUS_S0_LCDBKLT_FUSED两个信号都为高电位12.8V。
R9788和R9789的分压有问题?测LCDBKLT_EN_L电压为0,说明Q9707工作正常。
继续测R9789约为147K,正常。R9788两端电阻只有0.58K,应该为301K,偏小。R9788 或 C9782问题?

先拆R9788,问题依旧。 再拆C9782,问题依旧。Q9706问题?测料板此处电阻为56K左右。
拆Q9706,R9788两端电阻变为300K。换Q9706(FDC638),阻值变为56K了。
通电,PPBUS_SW_LCDBKLT_PWR有12V,PPVOUT_SW_LCDBKLT为24.5V。
打开屏幕,亮机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,图文并茂

网友:
1278这机子还是开启有问题

网友:
没看明白,有点乱,我这基础太差

网友:
感谢分享,图文并茂,1278这机子顯示常常有问题!

网友A(2021-10-27):
高手,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测量屏接口PPVOUT_SW_LCDBKLT信号,为12v。测u9701各信号都正常。这样可以确定u9701坏了吗?

网友(2023-09-22):
我最怕修升压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