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-450R5U主板版号:BA41-02317A

楼主(2020-01-23):
型号:三星-450R5U版号:BA41-02317A

机器是同行送来的,说是不显示,然后上电流表显示电流0.90掉到0.23,然后屏幕不显示,接下来拆机维修检查主板表面并没有任何腐蚀的痕迹,测量主板各路电压,发现没有独显电压,也没有CPU电压。按照思路首先维修CPU电压,然后测量公共点阻值不对,首先想到的是CPU电路,然后拆掉PWM电路上管,测量发现有一个MOS管阻值不对,从其他主板上拆掉一个装上测量电压瞬间正常了,这个主板会掉电一次再上电亮机,插上屏线亮机了。
来网上搜了一圈,这个笔记本型号发帖维修的少,所以发上来供各位工程师参考,不喜勿喷。下面是亮机图片。

网友:
上管击穿没有烧CPU真的万幸

网友:
感谢分享,有BIOS就完美了

网友A:
应该也不属于彻底击穿了吧,不然CPU能保住,真就是烧高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也不属于彻底击穿了吧,不然CPU能保住,真就是烧高香了

你如按照修台机主板的思路来修,就会理解上管击穿不会烧CPU了,他是有限流电阻保护的.

网友:
EC反馈脚会检测到电路中的上管击穿,停止供电损坏CPU的.

网友:
只能说有些U设计的好,我修的都是烧的,虽然说出电压会检测但是在检测的同时电压就已经提供给CPU了CPU保护设计的不好,烧U根本跑不掉

网友:
看看怎么弄的

网友:
下次维修留意下,大部分都把问题想复杂了,

网友:
三星的板子做工真的漂亮!爱不释手!有强迫症的人很喜欢!就是电子元件不标序列号,头痛!

网友(2021-12-22):
不换一下 MOS管  你咋会找到 有没有惊喜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