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武汉的老哥可以帮我维修下笔记本

楼主(2020-01-24):
具体就是我的笔记本电脑是戴尔灵越15 5567,就是开机报错,无法识别电源适配器,更换了新的电源适配器依然报错,忽略报错开机进入桌面,电池图标显示已连接电源,未充电!!有没有武汉的老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我有时间送过去修一修!!!

网友:
或者附近的有老哥可以帮我维修我也可以送过去!!

网友A:
这个时间点估计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时间点估计没有

也不是要这个时候维修,就是现在问一下,到时候可以直接送过去

网友:
可以维修,直接拿过来,地址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边

网友B:
是不是天气太冷,识别出错了,电子产品的最佳工作环境温度在15---25度,20度时最好,离工作台的高度和散热孔要合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天气太冷,识别出错了,电子产品的最佳工作环境温度在15---25度,20度时最好,离工作台的高度和散热孔要合理

已经好几天了,看到有大佬的维修贴,说是ps id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电量放到94%以下再充电看

网友:
97充不上正常啊,电池都有损耗,你放电到百分之80再冲,就显示正在充电了

网友:
要么就是真的坏了,要么就是天太冷了,焊点有瑕疵,热胀冷缩后搞的有轻微假焊,元件在低温环境启动运行有一定的参数漂移,会接近最差值,
特别是电池,夏天和冬天的容量会相差很大,铅酸电池和锂电池都有这个特性,

网友:
前几天刚看到有类似故障维修的经验分享。

网友C:
你把电用到50%再充你试试。几天了97,你是没用吗?电池充够肯定不充电。

网友:
都肺炎了!武汉封了

网友:
命要紧,还修什么电脑

网友:
都啥时候了,在武汉还有心思修电脑?电脑里的***姐就真的那么好看吗?

网友:
走路去吧!没有公交车了。不知道开车行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把电用到50%再充你试试。几天了97,你是没用吗?电池充够肯定不充电。

这是我换的新电池里面的电量,原来我也是怀疑电池的问题,可是换了电池后还是开机报错不能识别电源适配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