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P 起黑白条

楼主(2020-01-24):
我刚开始学修手机  苹果6P  起黑白条  开始以为屏坏了  换了个国产屏 直接黑屏 手机是进系统 了 。

网友:
打一下阻值

网友:
觸摸IC坏 显示芯片

网友A:
检查一下屏排线座子,要么就重植显示
ic。

网友:
当然在重植显示ic的情况下先检查一下正负5.7v供电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座子吧

网友:
不用考虑,直接换座子

网友:
遇到过,正5.7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一下屏排线座子,要么就重植显示
ic。

这是装屏大电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