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EA40-BM MB 13233-1M 开机不亮求助

楼主(2020-01-24):
EA40-BM MB  13233-1M  开机不亮,不能进BIOS,手头没工具,拆开肉眼观察了一下,就发现风扇旁边R1937的电阻位置有类似于烧痕,不像正常触点,想请问呢,这里有电阻吗,还是空着的?

网友:
下图纸看是多大的电阻

网友A:
R1937是空位置没装元件的,没问题。这种情况只能找专业人士维修的了。

网友:
你看一下图纸

网友:
多型号共用的板子

网友:
太感谢你了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1937是空位置没装元件的,没问题。这种情况只能找专业人士维修的了。

主要现在特殊时期,都呆在家里

网友:
看着就是焊盘掉了的样子,不知道是不是

网友:
应该没装件

网友:
没装件应该是裸铜或者焊盘镀锡,这个看着是焊盘掉了,应该之前有东西

网友(2020-02-24):
正需要这个6666

网友:
自己搞的都是人才啊